翔升NF4N-SLI上CPU要掉电

楼主(2009-05-24):
接一块翔升主板,拿来时不上电,通电即断,经查是CPU供电的场效应管坏了,换上好的后不断电了,心想好了吧,等把CPU一上,又是通电即断,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要断电,没招了,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你如果换的是场管是下管的话,那上管也很有可能也坏了,还有你可以测一下十二V的对地值的呀
。试试看

网友:
看来还是供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CPU供电那边阻值小的电阻有没坏了,坏了也会引起

网友:
桥芯片空焊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