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39 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9-05-24):
NEC的品牌机主板,送来时无3.3V待机电压,目测发现一小芝麻管烧毁,,由于没烧毁只看到一个2字,于是用702代换,代换后控制极无电压。跑线路发现G极接的是MS-5,换掉MS-5后3.3Vsb出来了,可是诊断卡无复位!量IDE接口有复位,CPU有复位。南桥的抚慰应该发出了,但是PCI没有,BIOS也没有。跑PCI的复位进了MS-5。不知道怎么修了,大家给点思路。我怀疑网卡坏了。。。。。。。

网友:
应该还是换MS-5有问题,这个芯片也负责复位的

网友:
MS-5换了两个,一个事从好的板子上面拆下来!

网友:
你代换的管找对了吗?

网友:
找对了就是没复位,郁闷!超级难修了!

网友:
换个时钟信片试试

网友:
不是南桥坏

网友:
自动上电,网卡摘了没用,I/O摘掉了没反应。。。。。。。。。

网友:
这种超级难修的板子应该给月饼或者老杨修,毕竟MSI转修,我都怀疑南桥坏了!

网友(2009-11-03):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鸟机,可以开机跑到13就不动了,MS-5周边的3.3V 1.5V都有,估计是BIOS的问题不知那个仁兄可以帮帮
Q:646888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