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开机保护

楼主(2009-05-24):
一台IBM R50E的机子.
客户拿来时上维修电源,待机电流2.56A(没电池),拆开后测得CPU供电场管Q52击穿短路,CPU座旁三个330的大黑电容有一个短路.
Q52原型号为2108因没有原型号的换为2245.
330的电容用一个390的代用.
上电待机电流为0.03,但一按开机键马上保护.不用CPU.内存,单板也一样保护.
请问这样的应如何查.(CPU供电电路坏电容和场管还会引起什么坏?)

网友:
你的意思是,原来侍机的时候有2.5A的电流,你换了东西之后,就开机保护了??

网友:
原业待机是电流为2。5A。是因为CPU供电场管Q52 2198短路和CPU座旁大黑色的330的电容击穿下地了。换了待机正常了,但按开机键就掉电(像过流,我的维修电源在跳)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你这个是触发大电流保护吧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及场管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