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电源头,焦了,!!!!!!!!!

楼主(2009-05-24):
我的电源,达硕ATX-300WWB5P4,电源与主板连接的橙线都烧焦了,怎么换头啊,谁和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
找一个类试的头把线一一连上就可以了 要不就直接焊在主板上也可以啊

网友:
短接绿线黑线 唤醒电源 量下各电压正常不 不正常就别修了 不值钱 修不好直接威胁到 主板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