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6600GTAGP问题

楼主(2009-05-24):
耕升AGP6600GT  测显存没有问题 2D正常 跑3D错花屏 加焊过GPU 求救 达人  高手 路过帮帮忙

网友:
是桥接的显卡?
一、把电容全部换掉
二、然后再用专业的BGA设备加焊GPU
三、用BIOS修改工具降频

网友:
不行  gpu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接我的话往下说 。。。其实他这个卡和6600LE桥接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有几张卡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