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P4XP-X主板?还有锡浆的问题?

楼主(2009-05-24):
以前别人修过的主板,将AGP槽下的一个管子拆了没装上?
我试装了一个MOS管,很快就发烫,不知应用什么类型的?参数是多少的管子合适?
以前买的维修佬锡浆,很长时间没用了,现在打开发觉已干了,不知放些什么调一下可以不影响使用?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我有,管子在啥位置?回去给你看看

网友:
AGP槽下的,在卡扣那下面.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你自己看。

网友:
9915H
20V
20A

顺便问一下,偶这块板子无显示,诊断卡显示41。啥问题啊?

网友:
bios试刷下。。。。或者换下。

网友:
可尝试刷BIOS
再一次对上面的几位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