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示波器问题

楼主(2009-05-24):
这是主板没上电测的32.768 波型(电池)
这是上电后的

接14M晶振  上电也完全清晰
接32.768还是老样子 怎么调都像上图

网友:
同步没有调好

最奇怪的是你的波形是竖的,是你的照片问题吗??????

网友:
是照成这样的

网友:
为什么用电池测的 就可以调好   低下这个波怎么都调不好

网友:
交流电整流稳压毕竟不同于电池的直流,有一定干扰的,所以要重新调同步和时间的,呵呵。

网友:
会不会是接地没接好 ,  导致接不纯直流时有干扰

网友:
不会是直流干扰。如果地线问题,那是电脑的地线和示波器地线之间的交流接地问题。

网友:
谢谢张先生这么热心,刚才我把示波器的地线拆了 上电池测  波型清晰,再测上电后的  问题就出来了。不接地线测的就跟第2张图一样,  看来还是地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