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线路由器多线程下载断线的解决思路

楼主(2009-05-24):
不知道大家用的无线路由器 在迅雷下载时有没有断线 反正我是遇到很多款无线路由器 BT或迅雷下载总是会断线 关于断线的具体原因 不大清楚 只是知道下载多线程会断线

尤其碰到dlink的最多 而且当有线路由也会出现断线 实在让人失望 比如我自己在用的DI-514

请教大家 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最好在硬件设置上彻底解决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原理。

我家里是一个老机器K7S5A,AMD1700,装的FreeBSD,做文件共享、WEB、路由(默认设置、没装防火墙)。

我一台、小孩一台,看电影、下东西(我喜欢用迅雷),06年开始用的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你这断线具体是路由器死断线,还是什么情况,你无线网络是做密码加密还是MAC地址过滤(不加密完全开放,别的机器也可加入你的网络)、网络中有多少无线客户端,有没有开DHCP,有没有试过不开DHCP,就你一台机器的情况还会断吗,有换过MODEM吗?

网友:
多线程下载(BT   迅雷 pp电影)就会断 不管接几个用户  其他情况下无论打开多少网页都不会

难道大家都没遇到过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不少例子

网友:
好点的无线路由,距离近点的话,一般和有线的网卡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首先你要检查到底是路由器死机了还是ADSL死了。。最好是用两台电脑测试。。。下载等到使路由器断线后。。你PING下路由看通不能。。试下两台电脑局域网访问拷文件可不可以。。就可以证明路由器有无问题了。。那就可能是ADSL出问题。。温度过高。。电话线质量不行引起的。。先确定问题所在点后面就好办了。。。

网友:
和樓主情況一樣 D-LINK 624 BT XUNLEI  一段時間就 路由就死机了 本想升级固件 没有找到
现在用 D-LINK DIR-300 状态不错 很少挂了 新产品解决了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