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顶级显卡双核GPU七彩虹7950GX2黑屏的解决

楼主(2009-05-24):
近日买块双核显卡,成色很新,卖家说有事能点亮,但不亮的时间多,这种卡是06年上市的顶级显卡,双GPU设计,可以在任何PCI-E的主板上体验SLI的乐趣,先看看卡的靓影吧。

显卡不亮的原因是桥接芯片有一针脱焊造成不亮,加焊后修复。注意是无铅锡珠,加焊控制好温度。

网友:
7950GX2是由2片组合在一起的,有一交接芯片。检查卡的全身,没发现掉件,上机测试检测不到卡,测量GPU和显存电压,都正常。

网友:
测量2个GPU到桥接芯片间的线路阻值,没有异常,测量金手指与桥接间的阻值,发现有一金手指呈断路状态。

网友:
看来只有加焊桥接了,加焊过程就不用介绍了,在加热后测量那断路的金手指,阻值也正常了,测量其他金手指,阻值也正常,组装好2片卡,迫不及待的上机,期待的“滴”的检测声响起,心情格外激动,屏幕一点也不花,进系统也很正常,跑3DMARK03也有28000多分。

网友:
论坛里好像没有这种顶级显卡的案例,如有雷同可以借鉴哦,这卡真不错,不过发热也大,以后打算DIY降温系统。

网友:
你看一下这卡上是否有温控电路,如果有可以修改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BIOS专业修改工具修改BIOS信息

网友:
不错
能认真的测阻值够细仔

网友:
你是多少钱收的啊,这么强的卡,你是搞一个大大电源来带

网友:
PCI 显卡打阻值的测试点是那几个,请楼主发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买来175米,电源用了500W的服务器电源,本来就在用的,我用普通点电源带带试验下。

网友:
买来175米,电源用了500W的服务器电源,本来就在用的,我用普通点电源带带试验下。

175  太高了    而且这块卡  用的 好象是分倍速的  芯片  具体什么不清楚 ,16x变成2*8x
交火  还是比2*16x的  差好多喽  咱们卖这卡  也就200银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那种双GPU分享PCI-E X16的显卡还是有区别的,下面是 影驰双核7900GT和双核7950的技术区别介绍;
首先来看看NVIDIA公版7950GX2的结构和技术原理:

7950GX2的技术关键就是这颗BR03芯片

BR03是一颗拥有48条PCI-E通道的特殊芯片,其中16条通道连接对外的PCI-E X16接口,余下的32条平分给主副PCB上的两颗GPU。当GPU与外部PCI-E X16接口之间交换数据时,都要通过BR03芯片进行协调处理,此时相当于每颗GPU分到了PCI-E X8的带宽。而当7950GX2内部的两颗GPU之间交换数据时,就无需走外部PCI-E接口了,直接通过BR03芯片交换,带宽可以高达PCI-E X16的理论速度!因此BR03可以说是这款双核心显卡的数据协同处理器!当然使用BR03的优势不止是可以让每颗GPU使用等效的PCI-E X16全速接口,它还可以提高双核心显卡的兼容性,让7950GX2可以在非NVIDIA芯片组上也能正常运行;当然NVIDIA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更复杂的Quad SLI技术,这些都是建立在BR03桥接芯片基础上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影驰双核79GT的工作原理:

影驰双核79GT和7950GX的PCI-E X16接口对比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7950GX2的PCI-E X16数据线全部进入了BR03芯片内部进行统一协调处理;而影驰双核79GT的PCI-E X16数据线从正中一分为二,分别直接进入两颗G71核心:

这张图片为双核6600GT显卡的PCB示意图,核心的数据走线与影驰双核79GT是完全相同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确非公版双核心显卡的技术原理:这些双核心显卡通过把一条PCI-E X16接口直接拆分为两条PCI-E X8的方式,让两颗GPU以SLI模式运行。这样做就省去了桥接芯片,效能上还是很出色的,不过有个缺陷就是主板必须支持PCI-E X16接口的拆分,而且必须要支持SLI技术!这两个条件就限制了主板必须采用NVIDIA的NF4系列芯片组(AMD/Intel平台都可以,不一定非得要NF4 SLI才支持),而且BIOS已经进行了优化设置,所以只有华硕、技嘉、V星、富士康等大厂的NF4系列主板才能支持非公版双核心显卡,部分其它品牌的主板也可能支持,但是Intel/ATI等芯片组就肯定不支持了。

网友: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影驰双核79GT的工作原理:
影驰双核79GT的PCI-E X16接口与GPU的连接,从上图中可以看出,7950GX2的PCI-E X16数据线全部进入了BR03芯片内部进行统一协调处理;而影驰双核79GT的PCI-E X16数据线从正中一分为二,分别直接进入两颗G71核心:

网友:
从中可以了解到:技术原理:这款不使用桥接的双核心显卡通过把一条PCI-E X16接口直接拆分为两条PCI-E X8的方式,让两颗GPU以SLI模式运行。这样做就省去了桥接芯片,效能上还是很出色的,不过有个缺陷就是主板必须支持PCI-E X16接口的拆分,而且必须要支持SLI技术!这两个条件就限制了主板必须采用NVIDIA的NF4系列芯片组(AMD/Intel平台都可以,不一定非得要NF4 SLI才支持),而且BIOS已经进行了优化设置,所以只有华硕、技嘉、V星、富士康等大厂的NF4系列主板才能支持非公版双核心显卡,部分其它品牌的主板也可能支持,但是Intel/ATI等芯片组就肯定不支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卡几片内存?是全图吗?
这个卡内存你定位了吗?

网友:
这个卡几片内存?是全图吗?
这个卡内存你定位了吗?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问的是影驰双核6600GT的这卡么?我是引用的图片,我手里还没有。

网友:
是你修的卡是16片显存?
对就是你那个引用的图片的显卡。修这种显卡应该很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修的七彩虹7950GX2是16片显存的。
引用的双核6600GT图片,我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