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105AU 找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09-05-25):
一台HP TX1105AU,故障为  找不到无线网卡
芯片组是:6150
切换 无线开关,无线网卡没有出现,变成切换 蓝牙局域网~~适配器,搞不懂。
无线网卡是BCM4311
插上网卡和拔掉网卡一个样。
测了mini pci-e接口电压正常,
请高手指点

谢谢指点!加焊南桥OK

网友:
南桥空焊了。重新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