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鼠标乱跑的IBM Z60T

楼主(2009-05-25):
更换触摸板无效,还是乱跑,最后加焊了下H8好了~ 稀里糊涂的好了,
其中啥原因好的不清楚,难道是H8受潮?H8虚焊?虚焊的可能感觉好小,用了几天了没有发现指点杆乱跑了 ,算是解决了吧 呵呵 ~~
触摸板

网友:
利害,抓信老鼠的就是好猫

网友:
H8 是控制本本自带的指点杆和键盘的

网友:
嗯 是的 就是因为是控制芯片才加焊H8的·~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吧,大多是键盘本身的指点杆出故障~

网友:
管他黑猫还是白猫 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看来LZ是好猫

网友:
不错,修好就是本事,不管怎么好的。有时候补焊也能修好一些机器。不过不要USB口用不起,去换显卡就没意思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