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 还跑码 跑 ea 16

楼主(2009-05-25):
挺奇怪的 ,ms 7143    915  的 板子。。刚修的时候是4pin口短路。有个b3-7g的小芯片坏了,正好有块一模一样的板子(该板子上的对应芯片是 b3-7j)我就把这个芯片换上去了。刚换上的时候跑码,并能点亮。放了一天就档 ea  16了。测电压,时钟的电压(无示波器)有没测出问题,就是全板无复位,复位电压无跳变,我短接rst的时候,要断下电,诊断卡跑 c1 e0  ,过大概3秒后断下电。自动上电,继续从c1  e0,到ea  16,不跑了。。挺奇怪的啊,无复位,还跑码啊 ???大家给点维修思路。谢谢。。(rst针,肯定是对的)

网友:
无RST还跑码这种就不用按照无RST来修了,就按照当前代码来维修,为什么出现这种假象我就不清楚了,也希望知道的大大来帮解答一下。

网友:
帮忙给个思路吧。很郁闷啊

网友:
你可以先把MS专用的芯片换了试试看

网友:
换了个内存,能跑码了。太奇怪了。。。。先将就给他用的哇,单位的一个领导的,要不我也懒得给他修。。毕竟我是业余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