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cpu供电短路

楼主(2009-05-25):
一块七彩虹c.ge800-l 主板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了,再检查发现供电管有一只烧坏了,换上后发现还是不能工作,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0,拆下电感电阻还是0,拆下cpu插座电阻还是0,请问各路高手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这块主板刚过保修几天。

网友:
拆下电感测量后面的电压为0

网友:
是在是nb坏了?

网友:
看看场效应管上官下管G极的对地阻值如果为零那就是场效应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