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见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5-25):
主板:华硕A7V880
CPU:AMD2500+
      真的很奇怪,板载声卡驱动装上了没有声音,独立的声卡都装上了好几个,还是没有声音。系统换过了。有哪老鸟遇过这样的问题?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跳线,左右声道要插上跳冒,不然就算驱动好了也没声音输出!!!

网友:
BIOS里设置你看看

网友:
装上独立声卡好像要在BIOS里的设置把集成声卡给关闭吧·
  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
解决了,请告诉一声

网友:
那天也是一个板子,驱动都装好了,就是没有声音,换了GHO版的三个,完全版的一个,都不行,用驱动精灵驱动也不行(当然显示已经正确驱动了,但就是没有声音)搞了三个半小时,最后用另一个什么人生的那个类似于驱动精灵的软件才搞完,那个板子是升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早就试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独立声卡都换了几个了就是不行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才忘了说,前置跳线,BIOS都设置过了

网友:
板载声卡已经取出,问题依旧

网友:
丫的,问题解决了,换了声卡芯片就可以了.5张创新声卡都不行,气死我了.

网友:
板子鼓掌 修不了了 换个新的,以前也遇见过这事,后来华硕的人给换了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