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8100一长两短报错。光驱/硬盘不能引导

楼主(2009-05-25):
换硬盘/内存/光驱/外接USB键盘都是一样报错
TRAP 0000000E————————PAGE————————
**At linear address 0000000
tr=0028 cr0=00000011 cr2=00000000 cr3=00039000
gdt limit=03FF base=00017000 idt limit=07FF base=000174000
一长两短

网友:
先換南橋試試

网友:
一长两短 是显卡报错吧? 怎么还会不能引导? 没看懂 没听错吧?
还有楼上的也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什么问题 就告诉别人先换南桥试试

网友:
是可以显示的。就是进不了XP/PE。可以进COMS,认到光驱和硬盘,但不读盘,报错后就显示上面的提示,读光驱一会就停,只能到选择菜单,不论选哪一项都是一个光标在闪!

网友:
我建议你去搞个WIN98引导盘,先引导进去看看。在修复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今天把硬盘格了,没了上面的英文提示,就只有一个光标在闪,PE/XP都一样,硬盘是好的,在别的机上可用,换了盘也是一样,没招了

网友:
郁闷报一长两短是显卡啊和硬盘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今天刷了个BIOS后,没有报警声了,还是进不了XP/PE

网友:
今天修了个 不能装系统,不进PE的机器,进到一半蓝屏,做南桥好了。现在烤机,明天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