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845(P4PE-X/TE)跑3E

楼主(2009-05-25):
我这里有个华硕845(p4pe-x/te)板子开机能点亮。插上诊断卡跑到3E·
显示为:
Asus P4PE-X/TE Acpi bios revision 1007

Award Plug and play bios extension V1.0A
Initalize Plup and Play cards...
PnP Init Completed

Press del to enter setup; Press alt+f2 to enter EZ flash utility
刷新最新版BIOS(1009.004)后,还这样 ,郁闷。
    请教给位大虾帮忙!~~急急急!~~我是新手。
u是1.7G赛扬,内存,威钢DDR333(512M)

网友:
你BIOS里面哪个软驱设置过了没有。

网友:
软驱和硬盘能找到,但从软驱和硬盘都开不了机,装不上系统。有点怪,BIOS我用编程器刷的,主板自己靠软驱和硬盘都没法刷。

网友:
我的主板和你的一样。但我BIOS是在Windows里用华硕自带的工具刷的。

网友:
别刷最新的 刷个稍微旧点的啊 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就好了。。。威刚的内存跟华硕主板很多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开机就要刷BIOS。。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期待结果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多一点啊  再刷刷吧

网友:
我暂时没搞好,把它晾晒了,听坛里人说,一些怪主板放放也许就会变好,我就拭拭这个怪办法把。以怪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