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白屏,没有5V输出

楼主(2009-05-25):
优派LCD 型号:Q7B
故障:原来是黑屏,拆开机壳发现绿色扁电容(SCK 053)爆了,整流堆管(KBP206)也击穿了,依是用SCK 083替代SCK 054 ,KBP206G替代KBP206,一开机结果白屏。有表一量结果没有5V输出,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应该怎么修,5V是哪个IC供的,沿着线跑到一个IC又没发现短路现象!!
急~~~~急~~~~~

网友:
是一体板吗? 没5V 你可以顺着5V电路查  你这个问题很难有人回答

网友:
一体板,我顺着路查,查到一个IC那去了,不知道不是这个IC有问题啦,这个IC又看不清楚

网友:
白屏是5V没有到屏上,这个跑线路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从开关变压器次级的5V那一路的整流二极管向后面查,这个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
如果是屏供电的稳压IC可以去掉.直接飞线一个5V的屏供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