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维护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05-25):
本人新手,对网吧维护一巧不通,
现在想请教大家一下。网吧维护主要是做什么的。
又是怎么做的,比如系统维护。都是怎么做的。
难吗?
爱学,想请教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上的太有意思了。
我是新手,所以想问一下的。你还是什么也没说呀。
请教中……

网友:
我做网管:99-2001
               2003-2005
               2007.7-2007.12
做过技术网管,网吧合伙人,带领过超过10人的网吧专业维护团队,做过市级公安机关网吧管理的合作技术员(管全市100来家的网吧的过滤王系统维护)哈
但是现在对网吧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帮你回答一些问题还可以的

网友:
那网吧维护主要做什么呀?
网吧维护主要做无盘和有盘,无盘和有盘又分什么呀?
怎么做呀?
哪个更好,或更简单。
怎么做阿?
或加我QQ744743731或383098491可以细聊吗?
想深入研究

网友:
做网吧维护这块
病毒和攻击解决好了的话维护量就小很多了
系统维护没多大量
做好母盘和还原
别的就没啥了

网友:
一般的网吧都是无盘网络啊。经常对系统进行定期检查啊。具体你可以多实践啊。我一句2句也给你说不清楚

网友:
那也能随便说说关于做无盘的方法。
和做系统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哪。
需要注意什么,有什么要求。
因为什么不懂所以想慢慢学习。
不介意的话,有朋友可以细说吗?

网友:
见意到网上去找一下相关方面的教程。。。。技术不是一二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网友:
想做网吧维护?一般的知识有吗 一般的故障可以自己解决吗?
网络 路由 交换 知道吗?
要是知道 就很简单了 多动手试试就行

网友:
如果你对这个方面比较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网站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www.shwglm.com 这里面有很多网吧的软件

网友:
1,会修电脑,会装系统。
2,会检测网络故障
3,会用一些网吧管理软件。
4,会装网吧用的服务器。软路由。
最好是去找当时的网维公司学习一段时间。

网友:
这样够
好呀

网友:
难都不难 要有相关的经验
要快速定位问题所在
毕竟网吧靠时间来赚钱

网友A(2015-04-24):
你是要做技术员,还是网管呢,职责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技术员,还是网管呢,职责是不同的。

没错,技术员跟网管差别蛮大的,一个是搞技术,一个是端茶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