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5pe-A80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9-05-25):
我收的一ecs 845pe-A800坏主板,一点亮了。做系统没问题,但在做系统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有时点不亮,过几秒钟又能点亮。我认为是虚焊,加焊IO。因为技术不好,添了重启问题。把重启问题整好了,io应该不会虚焊,还是时亮时不亮。我其实一开始就发现COMS跳线帽没了,但因为能开机,所以认为线路是直接到南桥的,没跳线帽也没关系,也就没理会它。我随手量了一下发现连南桥的电压只有1.3V,加了跳线帽就好了。我哭,我整这扳子一下午了,本来一个好板子,结果被我整得脏兮兮的。

网友:
呵呵,就是一个帽的问题啊,

网友:
有些问题真是想不明白的,反正我先看到一点不对劲的,我就行搞定了再说。

网友:
CMOS路线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主板不跳就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