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可以启动的主板,但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2009-05-25):
这块主板使用中突然黑屏,重起无反映,强行关机就开不了
通过放电以后可以开机了,但无法保存bios,设置以后重起就死机黑屏,也需要强制关闭,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启动,停一下再开基本就可以启动起来,按F1可以正常进入桌面,但使用一段时间就死机、花屏。又是重起不了。每次使用中摸北桥很烫手,手不能在上面放很久,不知问题是否出在这里。
主板是昂达N61G,还没有过保,请指点可能的原因出在哪里,毕竟主板还是可以启动起来。

    感谢chinafix朋友的热心帮助。再次取出主板测试,放电后情况有点好转,bios可以保存了,还是会死机花屏,怀疑是北桥过热,拆了散热擦掉加了点散热胶,还是会死机,除了CPU别的的没有动过了,不甘心最后取出CPU,扫掉周围的灰尘,换了个U,重新开机,过了XP logo以后死机,重新启动以后一直正常使用到现在。真的没有想到是CPU,不过北桥还是很热,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如果强行关机后不开机,查绿线相关电路。
N61G主板通病NB供电电路、空或损坏。

网友:
北桥烫就把那RT9202还有场管全换了,

网友:
估计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没有过保的板子最好别动,尤其是你说的这种NB过热的情况.如果是为了长见识,应该在板子跑起来后先测量一下几个关键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