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掉电,忘高手赐教

楼主(2009-05-25):
现象:上CPU开关上三个灯全亮,几秒钟之后掉电。(CPU供电是0.95V左右,不知是否正常)。诊断卡代码跑0A。上内存后开关条中间一个灯大概闪十下之后掉电。在网上看到有朋友说是I/O,内存槽,网卡问题,但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请问还会是什么问题?这应该是个通病吧。在坛里看到一个现象和我这差不多的。希望朋友们多给些经验。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测下U28电压。在IO边上。开机3.29V 。开机后跳变到3.25V 正常。如果没有跳变刷BIOS看看。

网友:
好的,谢谢。我等会再试试看。

网友:
我也不清楚。。。。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怎么搞

网友:
这问题之前论坛有发过,做北桥好的

网友:
哥们,IO边上没有U28,你弄错了吧。我看过,U28在串口控制芯片旁边。

网友:
有加焊过北桥,不行。听你这么一说,看来要重植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
U28 是什么芯片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