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T800-A开机前必须清CMOS

楼主(2009-05-25):
手上一块精英K8T800-A 的主板,每次开机前必须清CMOS才能点亮,点亮后可正常使用。请大家帮忙看看能否指点一二。IO 是ITE8705F,开机受SB-VT8237R和IT8282M控制,BIOS 写过了。请高手给点思路。先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我处理过,也是精英的板子,最初开机进不了BIOS,每次清零才能进而且保存不了,所以判断BIOS有问题,刷了之后故障仍旧,后来又话回来,琢磨了半天把他的内存换到别的板子上也出现这情况,后来换了2次新内存,第2跟内存上去以后就能正常使用了,刷BIOS是个误区.......

网友:
内存。电源。换过了。8282M也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