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暗屏维修

楼主(2009-05-25):
拆开高压板,发现线圈烧了。订了两根高压板,本来意思是备一根。装上亮了十分钟又把高压板烧了,胸闷!怀疑灯管有问题,又换了根灯管。这次装上第二根高压板,裸着点了半小时,高压板发热正常。但是合上B壳后不稳定,有时候在滚动条暗掉,有时候在桌面暗掉,按按休眠开关又好了。把高压板取出来晾在外面就一切正常。怀疑灯管对高压板可能有干扰,在高压板绝缘套外面包一层铝箔装回去,拷机正常,至今未返修。

网友:
是不是灯管没焊好有打火现象造成的。

网友:
重换过灯管,很仔细。

网友:
在换灯管时要注意,正反,不是随便接的,有的接错了,会有高频啸叫。

网友:
正反怎么看?没有高频啸叫

网友:
灯管的接线有一端稍粗一些耐高压,一端稍细一些,粗的接高压的红线,细的接高压的白线,好像接反也能亮

网友:
灯管还分正负极的????  交流电不是不分的吗

网友:
6楼的说的很对,接防了确实可以亮,但是灯管始终处在轻微震动状态。我就这个情况多次做个实验了~

网友:
我买的是新灯管,两头看不出有粗细之分。

网友:
我从来没有看过正反,换了很多灯管也好象没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有返修,看了下我买的灯管也没明显的粗细。

网友:
我看这个规律差不多:灯管带字的那头是高压粉红色线,不带字的那头是白色线。

网友:
学习了,不过以前从来没有分正负,好像不影响使用,以后遇到屏幕闪,或则烧高压板,会把此因素考虑在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