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COPY 这个命令怎么 用啊` 要详细点说说哦 我是新 ...
请问XCOPY 这个命令怎么 用啊` 要详细点说说哦 我是新手 谢谢了

楼主(2009-05-25):
请问XCOPY 这个命令怎么 用啊` 要详细点说说哦 我是新手 谢谢了

网友: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主盘 一个从盘 我想把从盘上的拷到主盘上 要怎么做

网友:
xcopy /?
xcopy 来源(目录) 目标(目录) /S

网友:
还是不是很懂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你在DOS下输入XCOPY /?,再回车,它都会告诉你,象3#163老师讲的,不过英文要好哟.
搞电脑维修的必须掌握较好的DOS知识的.

网友:
哦我 去试下 谢谢了

网友:
复制文件和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