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求助

楼主(2009-05-25):
我是维修新手
一台昭阳E255的机器屏暗 把屏组件接到相同的机器上就是好的
主板休眠开关是正常的 换了电源板故障依旧 请大家给个思路
谢谢了

网友:
既然排除了上半部分  那就查高压供电和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板就是咯 东西才10元钱改下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高压包坏了,有同样的换上就可以了。带用的高压板换也可以,就是没指示灯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款笔记本的高压线圈容易击穿或烧毁       换高压线圈是最明智的       淘宝上有

网友:
谢谢大家了 对着图纸检查 是L504旁边的保险坏了 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