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R100 显卡问题

楼主(2009-05-25):
本人有台R100显卡问题 。显示一会儿暗屏,拆下来很多点氧化。拆下来容易做上去难啊。显卡上的显存都是灌过白胶的。一做上去就冒锡 短路了。请各位 高手帮忙解决。提供好点子,十二分感谢
暗屏
显卡

网友:
怎么会冒白锡,把显存全拆了重做

网友:
先作显卡再作显存。跟T61一样。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可取啊 这个显存很难做的,贴死在显卡上了,真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啊! 敬告楼主:这样的显卡是很难做,要做好防护,不知道你用什么BGA 要是红外的话只要把芯片做好隔热 温度调低一些就可以做好,别的俺就没经验了!

网友:
如果只是显示一会儿暗屏是可以不做显卡的,

网友:
要是我的话呢,只加焊底部不加焊上面,

网友:
是不是跟机器有关系哦。我用的红外机子,可能温度不够,老有空焊的问题。但是从来没遇过显存冒出来的事,不过经常听同行们说过这个问题。我是有点想不明白,就算是显存的锡球化了,又没东西压它,怎么冒出来呢?

网友:
确实会冒锡,这个显卡很不好做。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升得太快。

网友:
感谢各楼主支招。我用的是卓茂5850的。不知道行不行,白胶灌得太多热涨冷缩吧。有招的朋友请随时指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