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暗的故障

楼主(2009-05-25):
一款M170XW01的屏,亮度很暗,接不接屏线都一样,没有显示???灯管测试过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怎样去维修???

网友:
测屏供电。和屏显IC是否工作。测屏上有没有20几伏电压。换个屏IC试试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代换一下不就知道 了.

网友:
接个屏看下,不接屏线,看是不是白屏,如果是白屏说是,高压条可能是好的,不亮的话,可能是高压力条坏了

网友:
如果灯管没问题  那就先查一下高压电路

网友:
亮度很暗.外加高压板 看看

网友:
灯管,高压板。。

网友:
“如果灯管没问题
亮度很暗.外加高压板 看看”   赞同其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