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0s显示器无光栅(普屏17吋)

楼主(2009-05-25):
一台三星750s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无光栅,接主机有动作。电源开始电源保护,换高压包后电源灯闪,有“嘀哒,嘀哒”响,检查电路无果,怀疑微处理芯片不良,因没备件先橇下CPU(这芯片不是通常焊接的,有插座)清理,用细砂纸打磨针脚氧化层,装回后正常启动了,行管C极有99V电压,B极有0.2V,应该属正常范围吧,G1、G2有电压应该高压包工作了,这俩电压由高压包次级输出整流产生,G1 69V,G2 480V,应多少不明,灯丝电压6.1V,三枪在74V左右,看似差不多就是黑屏(不显示)。维修陷入困境,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补充一下,灯丝是亮的,启动时有高压声,显像管是正常的,因我套板检测过。

网友:
G1应该是负30V左右,你说69V不对吧,如果是-69V,原因就在这里,负压太低,CRT截止.所以黑屏.

网友:
还有三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已经修好,这台负压的确是这样的,三枪是有问题,竟是视放板的IC101(KA2506)坏了,更换后正常开机。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