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表笔的改造

楼主(2009-05-25):
收到论坛发来的奖品,马上对胜利的表笔进行了改造。

过程很简单,到眼镜店里请店员把表笔拿到他们的手磨机上,磨尖。

以前用焊针的方法,发现用一段时间就接触不良,产生误差,影响测量。

直接磨尖的话,就没这问题了。硬度也够。。。

网友:
我只是焊了根电容的腿儿了事……

网友:
这个办法不是很好。一般刚磨好时就好用,一不小心,尖头就会钝掉。磨吧。结果是越磨越短。这个办法很多年以前我就用过了。而且使用中还须小心不要被表笔扎到。
还有一个问题,表笔使用的是铜材,把表面那层电镀磨掉后,很快就会有一层氧化层。

我一般喜欢一只手拿表笔。像拿筷子一般。所以这种表笔,表笔头那个突出的部位非常碍事,所以我在开始使用之前一定把突出的地方给削平了。

网友:
方法各有优缺点,只要个人觉得好用就OK~~~

网友:
这是我的万用表,总是有接触不良的故障。自己改了改。改了线和针头。针头是用医用注射器的针头最粗的。用着还好,线是焊上去的。粗的电源线。现在万用表非常好用绝对没问题。

网友:
楼上的牛,用注射器的针头

网友:
楼上的表太差了。30元的。呵呵反应有点慢啊。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楼主的方法加工了表笔,使用了很长时间,发现效果还不错!

网友:
没有办法啊。几百块钱的表都被同事抢去了。我是新人。只能找个没人用的破烂自己改装一下对付用吧。
改装完效果还算可以。自己对他的精确度比较满意达到我的要求了。

网友:
我的也是磨尖的,几十元的表配的表笔我用了一年了也没见生锈,刚磨完电镀层里面是黄铜色的,看颜色和楼主的胜利很相似哦,用磁铁吸不动!

网友:
我的表买副笔表都要180元,一个保险50元,买得起,用不起,郁闷

网友:
看到坛子里很多人改表笔,也学过过老张的笔筒法,虽然成功但操作步骤稍嫌麻烦,而且容易发生套紧或者套太紧的情况,最后弃用,美观一些的应该是钻孔焊针法,但需要工具较多,更麻烦了,最后还是选用坛友提及的打磨法最方便快捷,美观程度也算中等。楼主用的是打磨机,我用的是磨刀石手工操作,也不错,下面上两张图片。

网友:
关于表笔针的选择,建议大家使用ICT的测试探针。

网友:
问题是如何把探针固定在表笔上?而且要外观美观的那一种。

网友:
我崇尚实用性,不管美观与否,所以就用硬盘数据线中的铜线来固定,紧密缠绕后加锡,作完后也蛮漂亮的。

网友:
我崇尚实用性,不管美观与否,所以就用硬盘数据线中的铜线来固定,紧密缠绕后加锡,作完后也蛮漂亮的。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错,磨磨也不见得就不用哟!

网友:
我也用的是缝衣针

网友:
我一直用 图钉, 塑料把的工字型图钉。 长度也正好, 硬度据对够掉地上不会摔坏。

网友:
测试针有内部有弹性,也可以直接使用内部特殊处理的镀金针作为探棒来测量信号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要手人家的表差,呵呵~~~技术好就行了呀

网友:
我用的是圆规的 可以自由换针的  就是制作的时候比较麻烦
但耐用和方便性是大大的提高了 更兼顾了美观 一次投资 终身受用 哈哈

网友:
我是在普通表针的针尖上钻个洞, 然后把针(补衣服用的针)焊在里面。挺实用的

网友:
用 Agilent 的探针最好!

网友:
我自己打磨的...思路是突发奇想...

网友:
不过容易生锈!

网友:
加大号的缝衣针,先用细铜丝邦,再加锡。

网友:
用 Agilent 的探针最好!

http://bbs.leowood.net/incomefiles/20093/1212212864024.J ...
引用 网友C:

老大这个代价大了
没有500元 好像搞不定把

网友:
我也是搞个大头针,哈哈

网友:
老大这个代价大了
没有500元 好像搞不定把
引用 网友D:

不要这么多钱!65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4f7df1a963b9.jhtml

网友:
东西很好
看得出是原装货
65元一套应该是2+2+3

安装agilent公司的报价是要好几百了

网友:
我买了34138A的两支表笔就花了60多,
唉。

网友(2009-08-30):
用缝纫机针很好用的,刚性十足。就是改完小心不要受伤。

网友:
关于表笔针的选择,建议大家使用ICT的测试探针。
引用 网友A:

这个针哪里有卖?多少钱一对呀?谢谢

网友:
我用钢丝磨尖的用很好用的,不怕摔,普通的磨尖掉地上一摔不把尖摔歪了

网友(2009-12-13):
想到一样东西,很久以前油印时用来刻蜡纸的笔。不知现在还有人知道这东西否。家里应该还有,回头找找看。

网友:
嘿嘿,小心磨得太尖伤到人哦,我这里好几个人挤在10平米里面,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人,还是不磨算了

网友:
用缝衣服的针焊在表笔前面比其他方法实用点,也不易磨损和生锈。

网友:
林总的方法适用于福禄克的表笔, 硬度高,不易磨损,这是我在福禄克表笔上钻孔得来的经验, 钻断了我好几根的钻花,
一般的表笔里面都是铜的, 用电钻钻的时候很轻松, 福禄克的表笔很不好钻, 不知道是什么做成的?

网友:
以前也是绑针,精度没有保证,有的时候扎线用力稍大阵就弯了,再掰正精度没法保证了,要经常换针。针短了不容易点到元件上,针长了有时候没准会报废元件(我就曾经在测adp3181的vid的时候针头一滑,电源管理冒了火花……),还是磨表笔比较好,也不用特别费力,拿张砂纸打打就打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