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简单的替换二极管的高招

楼主(2009-05-25):
从事维修工作多年了,经常会碰到一些元件很难找到相同型号的替换,,注意一下,自己库存的和拆机的元件,有时可以按测量来判断是否可待用哦,但大多要以专业工具和资料才能判断。对二极管来说稍方便些,本人成功率很高。1.外观选相同 2.所拆原作用 3.正向阻值接近 4原管类型(比如稳压管或整流管),有时选整流管不计较外观,看引线也可大致估略承受电流。不知这些对初学者是否可借鉴。

网友:
实际代换时 主要是关心的 电流和电压 同时要功率要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