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4m 64位的 9550 或9600se 板的bios 显存是tsop的

楼主(2009-05-25):
求64m 64位的 9550 或9600se 板的bios 显存是tsop的
该卡原来是双128m 后来花屏 就改为64bit 64m的了,就是没有合适的bios 现在用的是64bit 128m 的2d正常 3d 游戏就花了  求64bit 64m  的bios ,板型是同德的9550

网友:
你要读出原来的BIOS文件.先可以帮你改.没有原来的BIOS人家怎样帮你改

网友:
原始bios 我有的  要是能告诉我怎么改 不胜感激  我用Radeon BIOS Tuner 2.2.1 修改容量 无效果 而且不能改位宽,后自己下了个64位的128m 解决了画屏的问题 但是3d游戏就不行了 想自己修改bios 但是又没资料,要是有老师教下 ,不胜感激

网友:
不大好找吧
64m64b9550bios

网友:
镭姬杀手9550(64M-64bit)   谁有这个的bios  可以代用的

网友:
不是改容量,得用UltraEdit-32打开BIOS程序找到把它们换算成十进制就是频率数值呀!!!换句话说,只要改变这几个数据就能随意定义频率值了

网友:
BIOS帮你改好,你试试吧,我有两年没有改个9550的BIOS.如果OK就回复我

网友:
谢谢十哥哥了,他改好的bios 真变成64m 64bit 了,厉害呀,我就是把64bit 128m 的改 64m 都不成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要是把方法和步骤贴出来分享下就好了,又学习了呀!!!!

网友:
藏龙卧虎  高手云集

网友:
“10哥哥”  你好  能否搞个同德版9550  64m64b   hm  128m  或hm256m的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