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换场效应管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2009-05-25):
我是一名电脑技术员,最近对硬件维护这块很感兴趣,请问换
场效应管
有什么标准吗?
电脑
硬件维护

网友:
1.首先要分清是P沟道还是N沟道,二者不能互换,
2.代换的原则:耐压和工作电流不能比待换的MOS管低,
3.安装尺寸要一致.

网友:
你说的N就是什么PNP什么结吗,说是P就是NPN什么结吗? 我们从书本上面看的, 不是很理解

网友:
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努力

网友:
在台式机中是 场效应管(3脚),代换时在另一块主板的相同位置去找,注意N P 沟道,在笔记本中是MOS管(常见的有8条腿和6条腿),代换时分清单MOS管还是双MOS管,6条腿的不分单双,注意N P 沟道

网友:
最好,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代换最好型号相同,否则出现越修越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