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51G 754针 乱跑马

楼主(2009-05-25):
刚才客户拿来一块主板,有时候跑代码FDF0  有时候跑50   显卡是集成的,有时候能跑完代码,但是显示器不亮,有时候还不跑代码,BIOS已经刷过了,请老师们给些意见,能不能是北桥空焊了呀

网友:
多半是北桥虚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可以判定为空焊。

网友:
应该是南北桥的事你最好上BGA试试你哪有BGA吗?

网友:
谢谢,老师们,搞定了,北桥空焊了 ,刚才用BGA做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主要是靠经验,修的多就知道754两个桥的一般出问题的是北桥.有时候你可以用手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