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MX 用OFFICE软件时老出错

楼主(2009-05-25):
ASUS P5G-MX 用OFFICE软件时老出错,经常提示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用其它软件也偶见出错,与内存出错的现象是一样的。cpu 内存,硬盘,电源,系统,等什么都换过了,已证实是板的问题。测CPU各供电正常,不过内存供电有1.85V(标准应该是1.8v,高了一点,不知道有没影响?)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系统或病毒问题,重装系统看下.

网友:
肯定是板的问题了。硬盘都换过了,不可能是病毒。

网友:
最后我发现了不少775接口主板问题,有能装系统不稳定的。有装完系统启动不了的。有些时能正常,时不正常的。感觉有点775设计缺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