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强LM-MA690G-M的一个场管的类型

楼主(2009-05-25):
手中一主板,多日未修好,是联强LM-MA690G-M,也就是精英代工(精英AMD690GM-M2主板)的,在主电源插头附近的一个场管裂了,看不清类型,该主板有两种管子,一种是k3918和 d472。有知道的师兄师弟,给我留个言。
主板
求助

网友:
供电场管不止一组,看另外组中没有坏的对应场管。

网友:
供电场管一般都是对称的,参考一下旁边没有坏的,型号,一般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有是有的,板子上共有3种,分别是K3918\D472\APM3023M,附近有一个3918和3023,不好判断此管子,因为烧得看不清了。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呀?

网友:
风水赵海龙
认识我吗!!!
用3918就可以了啊

网友:
谢谢张艳,你说得对,用k3918搞好了.这个电路我搞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