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 HA01-GT

楼主(2009-05-25):
上cpu就闪断不上cpu就是FF不跑马 cpu对地没短路 各组电压正常 南北桥集成 开机闪断后大芯片温度越来越高不知正常不
cpu
芯片

网友:
你有没量那些电压的阻值呢!还有那电源管理IC 你有没换啊!换过还是不行,那BGA温度又高可能就是桥了

网友:
恩,就是南桥了。要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