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问题

楼主(2009-05-25):
映泰945gc  能上电  但点不亮 上假负载测试VTT参考电压有1.2v  但无核心电压  查得三个上管G极均无电压  电源IC为ISL6322 请问大家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  此IC需哪些工作条件  怎样查

网友:
ISL6322是直接驱动MOS管的。给个的典型应用图。

网友:
查查电源IC周围的小电阻有没有烧断的,然后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场管短路就是电源IC 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的情况是IC问题比较多点,我试过的!

网友:
先换一个IC看看吧

网友:
测下IC电阻值,和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如果U的供电MOS管的G-S;G-D之间的阻值不对(我一般用500型机械表的RX1档测量黑表笔接G,表针应该不动),就可以怀疑MOS管有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