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5-25):
今天接了块主板GA-K8NE,空板不通电,南北桥信号正常!因为没识波器不知道有没起振!哪位大大帮忙解决下!!

网友:
需要哪些数据就说下!我是个维修新手!不知道需要哪些...不好意思了!

网友:
不通电当然要查开机电路了。开机针有没有电压。

网友:
一步一步查吧,先开机电路为主

网友:
用万用表查开机针有无5v/3.3v电压,晶振是否起振(两针有无压差),跑开机电路,判断开机类型,或者看I/O是83627等,

网友:
多谢各位大大!我刚才出去上了个门!现在我去看下!

网友:
我看了下!开机晶振一边电压1.4V 一边1.0V !开机针上5V电压正常!

网友:
但还是没发通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kuaisdu 快速度 修理办法!  商业维修. 搞的就是 速度. 钱捞进腰包为硬道理!  技术研究就不考虑这样搞哦!

杀 京整!  杀 IO !跑线路 绿 经过什么东西!  跑开关电压 . RST 电压.  SB 3.3 .

打 ATX 对地2及替植.  看有木有 短路的地方!   直接杀网卡, 这个爆头, 开不鸟机器! 影响PCI 种线. SB 3.3

ATX 接口 不短路 , 强制 加电,看看 有什么效果!   按压桥看看有没有反映.

搞完这些也就 差不多哦/
现在 修理一个烂板 也就 赚个 20-30.     商业维修搞的就是这样.

有时间 研究技术,有时间再搞. 先把肚皮 填饱再说哦.

网友:
杀 金振----  协震电容一安徽子搞掉------  有 25M 的干脆 一下子杀掉------------  杀 网卡 .1394.这些东西 造成 SB3.3---  看看 CPU 工电的MOS  , ASUS 的板  最喜欢爆掉,---   查看 IO ,不行就杀掉----

压桥 不行, 这个 烂板 就仍一边哦, 找 其他的烂板 来搞.

  空的时候 再来搞 这个板,    顾客忙要就 退给他. 休息, 收工,吃饭,睡觉.

.......................

网友:
杀 金振----  协震电容一安徽子搞掉------  有 25M 的干脆 一下子杀掉------------  杀 网卡 .1394.这些东西 造成 SB3.3---  看看 CPU 工电的MOS  , ASUS 的板  最喜欢爆掉,---   查看 IO ,不行就杀掉----

压桥  ...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不了解我们这的行情啊!!一块换三颗电容的板!我能收他80!!你说别的能低于100吗?我再不修直接换板老板就该开锅炒‘菜’(鱿鱼)吃了

网友:
看看CMOS跳线有没有跳错,然后清下CMOS!!!!按照楼上的说法,你如果找了个遍的话,那大概就 是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应先了解开机电路的各测试方法及测试点。。。。

网友:
就是按 我说的那个饿搞哦.   90% 都搞得好.

一枪定乾坤...............

网友:
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接排除主板是否短路

网友:
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接排除主板是否短路
引用 网友B:

我早就说哦,兄弟.  按我的那个办法搞 .

速度快很.  钞票就到手.

商业维修--------------非 技术研究.

技术研究这样搞就不好. 搞的就是一种思路.
非利益考虑.

网友:
4芯拔掉
压桥
8成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