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的卡变成32M的?

楼主(2009-05-25):
一块64M的N卡,原来是花屏的,当时没有显存芯片更换,就拆了A组,改成32M,用了一个月,现在找到显存芯片,把A组(四片)的芯片补上了!但是还是只有32M,供电测量过没问题,觉得不解!请高手指教!
芯片

网友:
那你焊接不良或焊上去的显存 有坏的

网友:
补件损坏或焊接的问题、或者周边电路有问题。
PS: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先别急着装显存,先把卡的另四颗显存装到FBA BANK中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