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高手教教俺

楼主(2009-05-25):
今日接手一台优派va702 17寸液晶,重影。(具体故障为,屏幕上字与图像的右边均有重影)。我把电容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 重影你换电容有撒用处啊 先检查屏线然后是程序 最后就是屏的主控IC了

网友:
换根质量好一点的数据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