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ah变压器哨叫声,

楼主(2009-05-25):
一台联想lxm-wl19ah开机绿灯亮,不显示,开机量15V,5V正常,变压器有哨叫声,断开给高压板供电的12V,故障一样,换LD7575D,加焊电容,不行,请教遇到过此例的高手,
不显示

网友:
负载过重,分别把12V和5V都断开看看,如果还有啸叫就换光耦试试

网友:
想办法把灯管点亮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如有图像了就检查高压电路.如白屏就检查驱动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搭车借问一下 一般啸叫声是什么原因啊 ?

网友:
啸叫就是开关电源没有工作在正常的工作频率。或者是负载太重,可以把负载电容换了。或者把电源的稳压电路换了(如431和光耦)

网友:
变压器啸叫声一般是变压器内部在放电引起的,这个隐患很严重,时间一长变压器就会出问题,会引起高压无输出。

网友:
灯管坏了,打火了,换灯管、高压条

网友:
变压器内部放电引起的啸叫声

网友:
负载短路了,一点一点的断开,看到哪一步不叫了

网友:
前天修了个ACER的液晶就这样。灯管焊接处打火,有吱吱的叫声。同时打火也引起变压器啸叫。
换掉灯管吱吱声没有了。但变压器仍有叫声。换了个变压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