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90s6黑屏

楼主(2009-05-25):
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90s6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5v只有4v左右,哪里有故障?

网友:
先查电源是否正常啊!

网友:
把驱动板断开看看,如果电压还起不来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老师的指点,电源板5v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按老师所说的,把驱动板断开后,12v正常但5v只有4v左右的,下一步该如何查?

网友:
坏的可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5V和12V之间有没有一个稳压二极管,1N5347B,有的话就换1个,是10V的,没有换的话直接拆掉也行。飞利浦有的料号电源板用这个,这个稳压二极管比较容易坏。如果是没有这个稳压二极管的板,那就仔细查5V这一路的电路,没几个元件的。再不行就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
那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先修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指点,我先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2009-07-03):
学习了,起振了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