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英 4V5DM主板从下管开始大面积短路

楼主(2009-05-25):
一块磐英 4V5DM主板,到手时板上的80%的电解电容鼓包,换过后,点板,测A14,电压阻值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查CPU供电仅有0.96V。Q1的D极1.53V。S极当然仅有0.96V。断电再测,Q2G极与S极导通,拆下测正常。测三个电感对地短路,再测CPU 周边和北桥供电线上的电容,全部对地。
CPU座短路?北桥坏?

网友:
VDDQ工作电压1.54V。阻值320。看似北桥正常?

网友:
Q2的D 极有7.7V 电压。电源IC送这么高的电压过来?莫非电源IC坏?

网友:
7.7V    CPU不就冒烟了,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就是驱动芯片坏

网友:
NB挂了吧!

网友:
估计是换电容的时候把基板搞短路了

网友:
如果把所有场管都取了
电感端还是短路
基本可以断定NB坏了

网友:
北桥挂了 换个试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取了试试呢?

网友:
换BQ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MOS大面积短路的话北桥坏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