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 Geusni工具怎么用?

楼主(2009-05-25):
这个软件具体到底怎么用、???请各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是一个分区工具,中文名称就是分区精灵,
具体用法要在实际应用中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是个硬盘的重建分区表及分区工具。。。
对于恢复硬盘数据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