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小电源PS3-1803-PA故障求助

楼主(2009-05-25):
各位高人大家好, 我是一名业余的新丁,有一难题求教:
  一个放在了角落近两年的电源,来了心血想学着修修。如图 。当初是因为一个闲逛的小壁虎误闯了进去而粘在里面的某个地方导致电源坏掉的,没有了任何的反应,短接绿黑也没反应,各输出为0。捣鼓了几十回后突然有了启动,而且还好象是正常了。
   不过,细听之下,电源却发出着高频的“吱吱”声,大约过5分钟后“吱吱”声会自动消失,一直这么用着也没什么不妥,但如果正常关机后却不能再起动了,必须要稍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再启动。这就是故障所在了,没了头绪,不会修了。学着论坛里的帖子来摸,估计是不是电源在漏电了。求教各位高手,这个电源到底是那儿出了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上图:

   再次谢谢!!

网友:
吱吱声的话,我一般更换主开关管基极50V10UF小电容!

网友:
跟我现在在修的一只电源一模一样,不过,我这只刚开始辅助电源不正常,发现R12电阻只40K,换成200K(不知为什么图纸上是100K?)后,辅助电源正常,但仍无输出电压,现在只查到7500的4、8、11待机电压正常,还没时间深入

网友:
和我的台机电源一样长城,不过我的350W的

网友:
应该是主电源开关管不良吧,有的话先代换一下先。

网友:
各位好。10uF的电容换过也是一样响。但好奇怪,这两天居然不响了,也比较正常。而我认为故障还是没有排除,不大放心,还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吧输出端的 5V 12V 的滤波电容换掉看看.好多是电容变质引起的.

网友:
哦,试试看然后回复

网友:
呵,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