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VM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05-25):
今天修网吧送修的五块华硕A8N-VM/S的板。有两块是用不了独立显卡,集显能用、有显。但一接独显就不认,老在内存处循环几次才过去,认不到独显,不知什么原因。桥测了各个供电阻值正常,加焊了一样没好。另三块触发后各个供电正常,BIOS用能显的试过,用手摸桥有点烫,也没搞好,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你有没量PEI-E前的电容阻值呢?我以前也有一片那样的板,是北桥空焊了。不过回焊不好。可能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滤波电容不好也这样

网友:
加焊北桥后,全部修好了,但有一问题就是南桥好烫,烫手呀,不敢久用。

网友:
哪能学这些东西啊 或是什么地方 我在这个里也呆了几天了可是不管用看的都是我从来没接触过的电脑有一定得基础了可是还是没发了解想找个师傅学习,  朋友 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啊 很想学 现在看这些都是 一头苍蝇啊
你们都是怎么学啊 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下啊  好朋友们 小弟先谢了 不好意思 不是要灌水  qq295083323

网友:
加焊桥,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