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故障

楼主(2009-05-25):
接一台联想LXB--HF769A的机子,行管坏,换后高压包有嗒嗒响声,换包后出现这样的情况,插电后机器高压包也在响,行管,阻尼管,逆程电容,S校正管都代换了,故障一样,但是不接信号线不响,一接信号线,高压一来就响,电源灯也闪,是AOC代工的机子,哪位同行遇到过,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断开行接假负载看看,2次电源坏也会照成这样行不起负载过重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二次电源能工作,接上二次电源就不行,二次电源管,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升压电感,B+二极管都换过,还是一样。二次电源推动的A733和C945换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长风版主,你给看看还有哪点没有查到呢?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机子呀,开机电源灯亮 不闪,但继电器不是很快的嘀哒响,行管C极169V,B极无电压,行未起振。现在就发现场块1脚(应该是供电)一个类似电阻的不知去向,后查图纸看似一热敏电阻,还没弄清究竟是什么元件和替换型号,TTCO5501JI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机子修好了没有呀,你这个怕是PHILIPS代工的吧,我的是AOC代工的,二次电源全换完了还是一样,不接二次电源管能工作,说明行部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二次电源的问题,但换了东西后还是一样,找不到维修的地方了,郁闷!

网友:
今天正好遇到这样一个机子不开机,不上电,看了行管,保险都没事,还可能有哪的故障啊?

网友:
像这种不开机的,一般都是哪的问题啊?哪位老师给说一声啊?郁闷,原来换行管就可以解决的,行管测了是没有事啊。。。

网友:
回楼主:
    我这LXB-HF769A,是飞利浦代工的,维修无望了,基本判定MCU问题。至于你这问题我以前碰到过,是行电源滤波电容坏了,底部漏液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