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文件格式问题,高手来看

楼主(2009-05-25):
我下载的主板BIOS文件格式是ROM或MAI请问怎么才能转成BIN格式?
我的编程器是TOP2005+读不出上面那二种格式,如果有转件麻烦传个
谢谢了
文件

网友:
把后缀名改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改了,还是读不出来

网友:
我也有点搞不清楚,后缀改掉真的可以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改了之后是DOS下看一下对不对,不要改成***.rom.bin了哟。

网友:
直接导入二进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