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柴红845主板跑18

楼主(2009-05-25):
本人有块845七彩虹的主板用测试卡跑到18
不上内存也跑18
各位师傅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你插个喇叭上去看有没叫,没叫的话就是不读U有的话就是不读内存,要随便读内存就查信号和电压,还有BIOS

网友:
CPU有可能没工作,先查主板三大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

可能出现故障点:U座虚焊?BIOS?各供电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