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TCAL--sp200焊台可以轻松搞无铅吗?

楼主(2009-05-25):
请问METCAL--sp200焊台可以轻松搞无铅吗?

网友:
两个因素。
1功率90W
2高频发热

满足这两个因素,就可以轻松应付无铅

网友:
还有一个因素,这个焊台,应该是发热芯和烙铁头一体的,使用成本较高哦。

网友:
但sp200没标明功率是多少w,高频倒是毫无疑问的,好像是根据焊点大小自动调节问题,就是不知道sp200最大温度是多少?

网友:
温度应不是问题的,功率在铭牌上应该有写的吧。

据我所知这种烙铁头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几百至几千个焊点后就OVER。

网友:
温度应不是问题的,功率在铭牌上应该有写的吧。

据我所知这种烙铁头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几百至几千个焊点后就OVER。
引用 网友A:

网上标称22摄氏度下sp200焊台的输出功率是50W,原装的老头头寿命短而且很贵,要100元。sp200网上有人抛售二手的,还用白光的907手柄改了代用原来手柄,如果改后能有原装手柄的效果还真想入台来试试。

网友:
如果改成907的手柄那就用起来没有意义了。

高频焊台全仗着手柄呢。

网友:
如果改成907的手柄那就用起来没有意义了。

高频焊台全仗着手柄呢。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翔斑竹的解答。

网友:
我觉得你买这焊台应该和日本白光942价格差不多,但是贵就贵在耗财上,何必不买942呢?

网友:
如果是原装手柄,SR200要500多,942二手的100V大概就是400,不过是100V的。而SR200是230V的,可以直接使用,不过现在SR200也出了很多国内代工的。高频焊台,就用高频集肤的效应,加热只是加热铬铁头的表层,而942是电阻丝加热的,这是用热传导的原理,加热速度肯定不如高频繁快,而且OK焊台最大的特点使用居里点控温,这是运用铬铁头本身的物理特性做的,所以OK的焊台电路结构比白光的简单的多。

网友:
今天看到有DIY这款焊台的同志说,这个焊台的枝术含量全部集中在烙铁头都,主机次之,手柄再次之。DIY的完全可已胜任,就是不知道真假。

网友B:
如果是原装手柄,SR200要500多,942二手的100V大概就是400,不过是100V的。而SR200是230V的,可以直接使用,不过现在SR200也出了很多国内代工的。高频焊台,就用高频集肤的效应,加热只是加热铬铁头的表层,而942是电 ...
引用 网友C:

错!高频的加热是先把交流变直流,再由直流变成高频的交流(400KHZ)这个环节已经在升温的速度上慢了许多。电阻式加热的原理是热电偶加可控硅来控制,结构简单的多。速度更快。加上白光的原装变压器。特别是937 942等的变压器比通常的要大。加热非常的块。回热的时间小于10秒了。德国爱沙的已经做到了3秒。传统的电阻式加热更加均匀。白光937+900M的手柄。做无铅也不费劲。0-380度也只是20多秒旧上去了。要搞清楚,这东西功率只有 50W。白光的951也只有 70W。同等功率的烙铁。电阻式的要快,要稳定些。质量也更容易保证。我高频的也在用,还是喜欢用电阻式加热的烙铁。好的头子也非常重要

网友C:
错!高频的加热是先把交流变直流,再由直流变成高频的交流(400KHZ)这个环节已经在升温的速度上慢了许多。电阻式加热的原理是热电偶加可控硅来控制,结构简单的多。速度更快。加上白光的原装变压器。特别是937 942 ...
引用 网友B:

高频的加热是先把交流变直流,再由直流变成高频的交流(400KHZ)这个环节已经在升温的速度上慢了许多。
这个变换好象和加热速度无关吧,哪请问线性电源的功率有开关电源的大吗,现在高档的逆变焊机都是用高频电源做的,由于大功率IGBT的出现,技术非常成熟。
白光的加热方式是恒压,间断给定电流。而OK的最低的时候只有5V,达到最大时有30V,当然频率也是不一样的。哪么说明一定时间内功率变化非常大,而且高频有集肤的效应,热转换效率也高。当然高频焊台最大的难点是温度控制,而OK用了居里点控温,达到居里点温度时铬铁头自动失磁,OK焊台是两线制,铬铁头里面有磁控管,但这种焊台最大的特点是不能调温,灵活性比较差。比较适全流水线作业。
而AT203H是可以调温的,高频焊台控温能力差,当然是不能和942相比。

网友:
高频的加热是先把交流变直流,再由直流变成高频的交流(400KHZ)这个环节已经在升温的速度上慢了许多。
这个变换好象和加热速度无关吧,哪请问线性电源的功率有开关电源的大吗,现在高档的逆变焊机都是用高频电源做 ...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用快客的203H。改了很多。变压器换德国进口的环形。IGBT并联输出。改善不少。但是还是没有电阻式的顺手。理论上高频的是很先进。但是忽略了一点:IGBT也会有内阻的。再输出电流的时候出现脚软的现象。过去我是搞音响的。传统的电路的功放要比技术非常先进的东西好听
哪请问线性电源的功率有开关电源的大吗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线性电源没有开关电源那么夸张。但是线性电源在不同阻抗的负载能够输出一样的功率不脚软。如果是开关电压。负载的阻抗小了,自己都抗不住了。最简单的例子:线性电源在12欧姆的负载输出的功率是120W,在6欧姆的负载就可以得到240W的输出功率。在 3欧姆就可以达到480W.开关电源的功率只能够在额定阻抗的负载下正常工作。
世界上HI END级别的功放为什么都在用传统的变压器呢。就连HIFI级别的也没有哪个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203H主要是温控不到位,回热慢,肯定不能和942相比,203H和942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OK和942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只是942的耗材好买,OK的的太贵了,而且又少。
所以用OK和203H相其并论,而去比942,这合理吗?

另音响当然用线性电源,开关电源谐波太大。

网友:
肯定可以啦,我用的是OKI的PS800。